cx-programmer 无法连接CP1H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30):
PLC是CP1H-EX只有以太网口,用直通网线连PLC,总无法连上,查看Direct Ethernet Connection 没有OMRON的网卡选项,怎么修复呢?

网友A:
第一张图,用蓝牙连接PLC,你的硬件支持?
第二张图,你的网卡设置IP地址了?

网友B:
你這個當然是連不上的。自動在線吧。

网友C:
IP都沒設置,怎麼連?

网友D:
CP1H-EX是什么PLC,跟CP1H有什么区别?没有USB接口吗?

楼主:
没有USB口,只有网口

网友E:
不会吧,通常都有两种通讯端口

网友F(2017-10-31):
需要cxp9.62才支持

网友G:
先给自己的网卡设置 一下IP,再来进行后续操作。

网友H:
cp1h 都有USB接口,9.5的软件可以连接上载下传。

网友I:
网线正常吗,是直连线还是交叉线。

网友J:
1楼说的对
第一张是蓝牙什么的。
第二张 你电脑要舍得好IP,和PLC IP在一个网段。这样就可以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