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感觉PLC 就是靠查资料  看手册  和自己理解能力了,还有就是不停的试.   有点迷茫

网友A:
做工控的就是不停的学习,你要是不学习很快就被新的技术所淘汰。40岁以后人的记忆力下降后,学习新的技术就只能靠查找资料。

网友B:
只要是精神正常的人都不敢说“精通PLC”。充其量只能说对某一类PLC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比较熟悉而已。
  • 下载积分:+2(crgtom)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好贴好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精神正常的人都不敢说“精通PLC”。充其量只能说对某一类PLC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比较熟悉而已。

    说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精神正常的人都不敢说“精通PLC”。充其量只能说对某一类PLC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比较熟悉而已。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可以不可以认为:

        只要是精神正常的人都不敢说“精通编程”。充其量只能说对某一类编程语言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比较熟悉而已。

    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编程界那么多大牛都被无情的无视了,这让我想起了去年一中国公司招聘程序员,要求程序员有10年的该语种的编程经验,最后该语种的发明人来应聘竟然没有应聘上,原因是他只有9年零7个月的该语种经验,不符合招聘要求。

网友E:
    PLC编程软件不同厂家指令、语法都有区别,谁有那么好的记性?更多时候也是边做边查资料(不常用的)。我现在有个偷懒的办法就是不断收集市面各种案例、不同的程序。自己做方案可以不断借鉴、复制调用。自己只做局部修改,无需从头写到尾。这样就能应付很多不同的PLC。所以我只要记住大概的资料存储地点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3(liuaihua99)
  •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画龙点睛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LC编程软件不同厂家指令、语法都有区别,谁有那么好的记性?更多时候也是边做边查资料(不常用的)。我现在有个偷懒的办法就是不断收集市面各种案例、不同的程序。自己做方案可以不断借鉴、复制调用。自己只做局部修改,无需从头写到尾。这样就能应付很多不同的PLC。所以我只要记住大概的资料存储地点就可以了

    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网友D:
    其实,中国人对于精通这个词的表达方式有误解,精通不精通是别人评价的,不是自己说的,一般自己说是擅长而不是精通。

网友G:
    确实没谁敢说精通,除非是写简历或是面试的时候,那是有目的的。
    开发PLC的程序员算是最精通的了吧?那他也只是精通一小块而已。软件测试员也是类似的。
    最接近“精通”的应该是两类人,一类是开发PLC的那个项目负责人,一个是现场的多年老手,阅PLC及故障无数的人。

    多学多用吧,实际上能用到高高手的场合也不多。各位大侠们的水平完全够了,哈哈!

网友C:
    自己是不是精通自己说了不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H:
    PLC里面的指令都用到的也很难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因为很多招聘都写着精通XXPLC,,所以很好奇问问

网友I:
PLC只是一种工具,能够用工具把工程搞得可靠性高,好维护,完全满足甚至超越用户要求,使使用的人不埋怨,就不错了。

网友J:
精通?呵呵,这是外行人招聘内行人的说法,谁精通?没有谁精通!不懂才会说精通。

网友K:
没人敢说精通,做了N年的PLC了,三菱也只了解一点而已。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其实,中国人对于精通这个词的表达方式有误解,精通不精通是别人评价的,不是自己说的,一般自己说是擅长而不是精通。
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