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AB和三菱Q系列以太网SOCKET通讯如何实现

楼主(2016-12-30):
都是带以太网接口的CPU,两边程序怎么写啊,程序最好有详细说明,希望有大神出现啊

网友A:
一边设置为服务器,一边设置为客户端,通信步骤1.建立链接2.发送数据3接收数据

网友B:
这二家PLC的连接一般通过第三方产品ICC ETH-1000 、EIP4CCPU来桥接。
三菱自身的MES IT模块也有类似功能

网友C:
没使用过,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D:
Q跟相机通迅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