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下这一块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6-12-30):
(无正文)

网友A:
S是置位 R是复位的意思
SM0.0通一次 如果M10.4为On 则M10.4 Off M0.5 On
如果M10.4为Off 状态不变
后面一段分支一样的
具体实现什么功能不太清除
其中M10.O4表示的是压缩机,M0.5表示:停压缩机一转换,然后这是对空气进行加热的程序,我想问问你这里为什么M0.4一接通又要对其进行复位呢?

网友B(2017-02-14):
让M10.4接通再复位,是为了让M0.5条件置位。m10.4相当于一个会回弹的按钮。

网友C(2017-05-17):
这是一个类似顺序控制的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