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各位大神们 本人PLC菜鸟刚进门 现在有一个FX1S的PLC 连接步科触摸屏 触摸屏是MT4434T型号的,然后一串的接线只有 在PLCL和N接线这里蒙了,刚才把LN接在24V的电源上 躲得开开的拨了空气开关 很幸运活到现在 但看到PLC没有亮 现在正犹豫要不要接到插座试试 求助各位

网友A:
怕啥  烧了再换新的
别逗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B:
没看明白你说的啥?如果你将PLC的L,N线接在24V上的话那祝贺你PLC还活着。如果将220V的L,N线接到PLC的24V电源上,那你真的庆幸自己还活着。PLC可定是死悄悄了。还是先看说明或是整个电工证之后再接吧?

网友C:
L N 分別表示市電 的火線和零線。所以隻要是這樣標的,是接220V的。

网友D:
引用楼主热爱学习者于2016-12-30 15:35发表的 PLC接线求助呀各位大神们 :
各位大神们 本人PLC菜鸟刚进门 现在有一个FX1S的PLC 连接步科触摸屏 触摸屏是MT4434T型号的,然后一串的接线只有 在PLCL和N接线这里蒙了,刚才把LN接在24V的电源上 躲得开开的拨了空气开关 很幸运活到现在 但看到PLC没有亮 现在正犹豫要不要接到插座试试 求助各位

如果你把L,N接在明显标有24V字样的一端,那恭喜你,PLC烧了,如果是接到L,N上,要么没通电,要么PLC坏了,前提是你接线正确

网友E:
三楼的解答有意思

网友F:
看你网名起的很不错!但是热爱也要看清楚接线端子的标注才行,否则一切后果只有自己清楚!搞这行的必须要胆大心细,鲁莽只会给自己添麻烦帮倒忙!!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