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30):
我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新的PLC或者伺服什么的我就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以前用过欧姆龙CJ2M和松下A5,我知道需要设哪些,把这些设完就OK了,很流畅,但是现在用三菱Q系列75P和77MS的PLC和J3J4等伺服,我没用过,不知道需要设置哪些东西,也没有做好的项目参考,所以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手册看了好几天,都按照上面弄了,还是不动,肯定哪些细节没搞好,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理解我的情况,我继续研究,就希望大家开导我一下,现在我事倍功半,这种感觉很差。

网友A:
你看看Q系列有差分和集电极输出的,伺服设置都差不多啊

楼主:
这些理论的东西我明白,就是一到实际上面,特别是设置参数这一块老是出问题,我这里用的77ms,是集电极开路的,2000kps,看手册看的真晕的,我太笨了。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Q系列有差分和集电极输出的,伺服设置都差不多啊

网友B:
其實有時候搞新東西,看說明書是挺累的。主要還是說明書上都是一些很專業的名詞,看起來不通俗,不易懂。很頭痛!

网友C:
QD75,QD77入门要难很多,即使是老司机也得折腾很久。

我发的有样例和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54569.html  (这个讲的比较详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0920.html
http://down.ymmfa.com/?id=370
http://down.ymmfa.com/?id=371
http://down.ymmfa.com/?id=348

QD75和QD77使用上还是比较相似。
先设置主要参数,然后设置定位数量。然后发送定位数据号到某个缓存(G1500\G1600),再启动。

楼主:
谢谢前辈,我会继续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C:
QD75,QD77入门要难很多,即使是老司机也得折腾很久。

我发的有样例和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54569.html  (这个讲的比较详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0920.html

网友D:
找厂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