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B 伺服 FLS RLS 問題求救

楼主(2016-12-30):
請問各位前輩 MR-JE-B 伺服放大器 有辦法設定 FLS RLS 讓他常ON嗎?
還是一定要透過外部端子??
麻煩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A:
貌似没办法

网友B:
定位模块有一个参数可以选择信号逻辑

网友C:
在简易运动单元参数设置里面有逻辑选择,在对应的信号把逻辑修改过来就可以了
自我解救

网友D:
不存在 FLS & RLS 實體 sensor ?
上位控制器是 QD77MS or QMotion CPU ?

楼主:
已於軟體參數設置內邏輯選擇解決!!
感謝前輩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