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6-12-31):
VDF-B 3.7KW 输出电压高达600V,电机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没有故障码?

网友B:
你600v电压是通过那个端子量出来的,这个应该是直流母线电压,在什么频率下输出的。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其次你说输出电压600v一般不会,因为变频器参数都有限制最高频率输出电压,要确定你交流输出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