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面板操作解锁

楼主(2016-12-31):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大神,日立L200系列变频器控制面板锁定后各按键按压无反应,如何才能解锁?
业精于勤

网友A:
说明书:
http://www.docin.com/p-1101577442.html
看3-36

楼主:
查看接线,并没用使用智能端子
业精于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
http://www.docin.com/p-1101577442.html
看3-36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