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远程监视触摸屏

楼主(2016-12-31):
FX3U通过422转485通讯线连接GT2310触摸屏,
现在想用电脑通过网络监视触摸屏画面,有什么方案比较省事?

楼主:
增加FX3U-ENET-ADP+FX3U-CNV-BD,PLC和触摸屏都连接到路由器上,电脑通过局域网连接。
这个方案可以行得通吗?电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楼主:
沉底了,求大侠关注

网友A:
增加FX3U-ENET-ADP+FX3U-CNV-BD,PLC和触摸屏都连接到路由器上,电脑通过局域网连接。
这个方案可以行得通吗?电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这个方案可行,我们通过LABVIEW软件来做上位机通讯

网友B:
三菱不知道怎么连电脑;但是威伦的就简单

楼主:
已解决,用GT软件自带的GT SOFTGOT2000可以实现局域网控制。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