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频率计算求助

楼主(2016-12-31):
首先在上位机上设置一个速度,例如()r/min, ()r/s,根据这个速度怎样计算出脉冲指令中的频率应该是多少,例如DDRVI D500 D502 Y0 Y1,中的频率D502应该怎样计算,求公式啊

楼主:
知道的哥们,就顺道答一答嘛,浪费你一分钟

楼主:
是不是该乘以脉冲当量啊

网友A:
在线 求等老司机解答!
448970168@qq.com

楼主:
都没人肯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没人肯答啊
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电机??没说清楚没办法回答

楼主:
就是针对步进和伺服的

楼主:
我总觉得是每秒转数乘以旋转一周的脉冲,不知对不对请各位大神帮忙确认下,怕最后影响全局

网友C(2017-03-30):
举例 100KHZ/S 对应电机转速3000rpm 每转输送带走100mm
那么我们计算每秒钟输送带走都是mm
3000/60=500转/秒
500*100=50000mm/s
500/1000000=0.005Khz/rpm/s
如果当前是50KHZ
50000*0.005*100=25000mm/s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