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SA 用usb-sc09-fx数据线 通讯能上载 不能上载 是数据线问题吗

楼主(2016-12-31):
三菱FX3SA 用usb-sc09-fx数据线 通讯能上载 不能上载 是数据线问题吗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keven1

网友B:
直接USB就可以!为啥要中转呢?

网友C:
八成是,USB靠谱

网友D:
有可能
有些USBSC09质量不好的连接不上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