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自整定出来的PID参数可以用在PLC里面吗?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6-12-31):
一直不会手动整定,想用温控仪自整定然后把参数直接写到PLC里面不知道行不行
S7-200的PLC
有能教手动整定的吗?有酬劳!

网友A:
应该不行,除非你能保证温控仪的算法跟PLC的PID算法包括整定量,采样时间等一系列参数一模一样。

网友A:
手动调整PID需要很丰富的经验,而且,每个设备参数都不一样,控温的,控流量的,同步的,都是不一样的。西门子S7200 PID可以用向导做手动调节,自整定,或者调用PID指令,另外也可以自己编写PID。
温控仪自整定出来的PID参数可以用在PLC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