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三菱Q03UDE 与威纶MT8150IE通讯有干扰,怎么处理掉干扰

楼主(2017-01-01):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大发!现在碰到麻烦事了,三菱Q03UDE 与威纶MT8150IE通讯有干扰,用的MINI USB通讯线,接地良好,有伺服,通讯干扰很大,大家有没有什么良策?谢谢

网友A:
L系列碰到过通讯干扰问题,我是在PLC侧20CM的地方,把通讯线绕在非晶磁环上3~5圈解决问题的
下载积分:+2(eightzhou) 谢谢,用你的方法干扰排 ..

网友B:
USB控制先天不足,大部分情况下不适用于工业控制,Q03UDE可以用以太网,端口被占用,可以用交换机,支持多设备同时访问.

网友C:
三菱Q03UDE 与威纶MT8150IE通讯有干扰,用的MINI USB通讯线,接地良好
PLC触摸屏通讯用串口或者网口
你是和电脑通讯还差不多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跟问一下,QCPU以太网多台访问时,出现通讯不良,设计参数有啥讲究走TCP
引用 网友B:
USB控制先天不足,大部分情况下不适用于工业控制,Q03UDE可以用以太网,端口被占用,可以用交换机,支持多设备同时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