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FX1S程序求解

楼主(2017-01-01):
求教大家解释下,本人刚接触三菱

网友A:
定位,
以D40,D41,的速度发出总数D12,D13的从Y0发出脉冲.
D130,距离设置,
D133,速度设置

网友B:
Y0以D40提供的频率,和D12提供的脉冲数,输出!M60提供运动方向
D130乘以10数值放在D12
D133乘以10数值放在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