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1):
主机是冷饮厂的包装机,牌子是金派克,主机的速度是工人根据生产需要进行调节的,从机是我们自己做的,从机用一台汇川MD200的变频器控制速度,现在想做一套电路,或程序,实现从机和主机的速度]同步,也就是说主机加速从机也跟着同步加速,
本人亲试1,在主机凸轮上用接近开关取出脉冲信号,用这个脉冲去控制从机的变频器,把从机变频器设置成脉冲控制,完成后,从机基本
和主机同步,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就会产生累计误差,失败了。
本人亲试2,在主机的三菱模块2DA上取出一个0至10伏,这个电压是给主机变频器的,现在把从机也并联在这个2DA上,这次同步效果略强些,从机运行一段时间也同样出现累计误差,从机比主机要么快一点点,要么慢一点点,细调了一下变频器,同步几分钟,又产生一个机器上的误差,
求助论坛里热心的大仙,大神,给出个方案

网友A:
中间缺少速度同步校正!在从机变频器上取出模拟电压送入AD模块再做比较就OK!

楼主:
汇川MD320NS-0.4GB-37这款变频器实现了从机和主机完全同步,配件用一个MD320变频器,两个接近开关,接近开关主机安装一个,从机安装一个,可惜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停产了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好一点的同步程序,主机一个接近开关,从机一个接近开关,这两个开关分别检测主从速度,然后用PLC程序比较这两个信号,再由PLC输出一个同步的脉冲信号来控制从机变频器的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好一点的同步程序,主机一个接近开关,从机一个接近开关,这两个开关分别检测主从速度,然后用PLC程序比较这两个信号,再由PLC输出一个同步的脉冲信号来控制从机变频器的同步

如果只是这个功能的话建议你用同步控制器来做

网友B:
用伺服,变频器就别想了。

网友C:
同步控制器的话就要加旋转变压器吧

网友D:
我遇到一个大神用PLC通讯两个变频器 同步的,不用外围接近开关啥的,当时没要程序学习,现在肠子悔青了

网友E:
同步控制的方式应该有好几种
1 采主机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信号 串电位器  调节 此法选择材料不同可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  1 手动 调节可用普通电位器
                                       2 自动 调节局需要用移位传感器(电位器的一种)
因你是两台变频走同步 还可以用重量变送器 或张力传感器

网友F:
汇川的变频器两台应该可以设置成同步跟踪自调节的

网友G:
不知道你的同步速度要求有多严格,但我觉得这个累计误差无法避免,因为哪怕一台变频控制两台电机也会由于电机与电机间的差别以及变频到电机线长不同而产生速度差异(这个差异哪怕很小累计也会有误差),另外还有机械上间隙造成的误差也是无法避免的。个人觉得如果你同步要求很高只能靠机械同步保证,或者加长主机与从机间的距离,保证后面从机能略快于主机。

网友H:
坐等楼主的最新消息

网友I:
单纯用接近开关怎么用都会有误差,干嘛不在电机轴上加编码器检测呢?编码器检测的脉冲反馈回给从机,从机根据反馈的值做变化。主机速度改变的时候有一点误差,主机速度稳定下来,从机也能跟的上,过程就不会有多大误差了。

楼主:
感谢论坛前辈们的热心帮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案,从机精度要求不高,不考虑用伺服,只要从机跟着主机同步运行就可以,位置同步误差1至3厘米都可以接受,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先祝论坛里的哥们春节快乐,财源广进吧,这个机器是我业余做的,成与不成至少我努力了,要是有好的方案可以加我的微信,里面有关于设备的小视频,接受有偿帮助。微信13591029275,再次感谢,1楼的方法可行,可是没有程序,能有偿提供程序吗

网友J:
可以同步
1.如果是柔性联接,可以加张力传感器控制;
2.如果是刚性联接,主机速度控制,从机转矩控制+闭环。

网友K:
取包装机切刀编码器的信号,在根据计算换算成模拟量,编码器Z消除累计误差。

楼主:
和大家说一下最新进展,在淘宝上认识一高人,说可以编程解决我的问题,程序100,和我说必须转账付款,不支持支付宝,之后我转账给他一百元,得到一个程序,打开程序一看,一共216步,我没看懂,又是次日,我和他联系请教调试,他二话不说,只说了两个字打款,打款200告诉你,我一咬牙又转账200,终于可以调试了,调到一半他说D120参数要我自己填写,让他填写也可以继续打款,,这次我没有打款给他,给他打电话不接,微信联系他也不回,,在这里我把这个程序奉献出来,有兴趣的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程序,即使知道自己被骗了,我也没有放弃,
附件: liaoning.zip (164 K) 下载次数:61

网友L:
这个程序是高速计数,比较。控制伺服用的PLSY

网友L:
为什么不用一个PLC通讯2个变频器不行吗?

网友B:
一个程序,一百,二百,三百的,我也是醉了,以后写程序的同志们一个月领个一两千工钱都应该感到很满意了。

网友M:
楼主这个就是典型的追踪程序;如果读取主站频率给丛也是不行的;因为结构的负重也会影响速度。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主丛站各加一个编码器;然后程序就要看你怎么写了。可以参考枕式包装机的追踪方法。顺便提下佛山的枕式包装机现在有二种方式一种是专用控制器;另一种是用的松下PLC_FPOR 都 是用变频器的;而且精度很高;起停也很快;听说是松下的人10多年前写的程序一直还在用。 虽然是典型的追踪程序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网上也是找不到类式的程序的。人家更不可能200块就卖方法给你的

网友N:
主机能用变频器吗?可以的话主机变频器模拟输出接电位器控制从机的频率试一下,当然精度高的话不一定行……

网友N:
还有一个方案:主机加编码器,从机改变成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 直接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转速跟着主机速度变化……这个方案比较成熟,我们单位有设备,切片的,可以保证精度20丝……

楼主:
回23楼,知道伺服可以,,现在的难点就是要用变频器,要是用伺服早就解决了
回11,最新情况,人活着呢,钱没了《被骗了300》哈哈哈

楼主:
抚顺一大神给我做了一个程序,基本上解决了,平水相逢,一分钱没要我的,他说先别提钱,先把问题解决,感动的泪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几天调试要是成功,他不要钱我要要给他意思点,要是成功我会把程序发给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