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1):
我想利用FX3U的高速脉冲输出口Y0的脉冲输出作为高速计数器X0的输入,接线如图所示,
用DRVI指令输出脉冲,X0先用C0计数器进行计数,当频率较小时C0计数正常
当加大频率后使用[DHSCS K1000 C235 Y10],监视C235没有反应,请问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将SS和X0的接线互换后依然无法正常

网友A:
接线方式没错
你有没有看到软件下面报错了?错误代码。。。

楼主:
没有啊,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方式没错
你有没有看到软件下面报错了?错误代码。。。

没看到故障代码啊

网友B:
C235没有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35没有驱动啊

M8000不是已经把C235驱动了么?还是要怎样?

网友B:
ld m8000      out c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