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c/ppi电缆与232转485电缆的区别?

楼主(2017-01-02):
请问各位大神西门子pc/ppi电缆与232转485电缆的区别?
在西门子200plc使用自由口通讯和modbus通讯协议时,为什么232转485线不能与电脑通讯?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发个电缆截图和不能通信的截图看看。一般是电缆问题和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B:
两个区别:
1,接线不同,PPI接3,8,5三根线;
2,原装PPI带光电隔离,一般普通485是直通的,容易烧坏编程口。

网友C:
PPI是西门子独自协议,对外不公开。232转485是半双工,pc与plc要根据通讯协议编写相应的程序,具体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