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485-BD

楼主(2017-01-02):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用FX3G-485-BD与三菱E-500变频器做通信时,FX3G-485-BD模块自带有电阻转换开关(110欧姆,拨动开关,330欧姆),我只连接一台变频器,请问,需要启用连接电阻吗?如果需要是拨到110还是330上?变频器这一侧也需要另外连接对应的电阻吗?

网友A:
20m以内不需要用电阻吧 超过20m 485一般用1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