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2):
我在一台拉力测试机上用FX1N14MT连一个FX1N-2AD再连0-10V的压力放大器再连0-300KG压力传感器。
程序用以下: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调试的时候发现,D100最大值只有23,而且没有施加力自动跳到这么大后就一直在0-20多中间跳动,。
不是通过AD转换后,得到的是0-4000的数,怎么出来的数那么小?
是否是接线接错了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找手册睇下吧。有高低数据位的。

楼主:
我懷疑是接線可能有點問題,請做過類似工程的分享一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