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CPU 输出24V接线端子烧了怎么?

楼主(2017-01-03):
大家好! 224CPU 输出24V被接到24v电源上去了, 怎么办? 影响使用吗?

网友A:
最快捷的办法更换,同类型的电源模块!

网友B:
不用CPU的24V输出,直接弄个24V电源就好了

网友C:
如果只是 PLC的24V直流输出损坏,可以使用外部电源
永远年轻

网友D(2017-03-28):
不受影响的,外接一个直流24V开关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