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940W通讯问题

楼主(2017-01-03):
三菱触摸屏F940W为啥和电脑通过不上?下载线能和GOT1050通讯上,那就说明下载线没问题啊。没人玩过这种屏吗?请教大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谢谢指点!问题至今未解决,郁闷啊

网友A:
既然能确定线没问题,就检查软件吧,或者是硬件接口坏了。

网友B:
链接不上,有可能是电脑系统不支持,有可能端口选错,有可能IP设置错误!有可能通讯速率设置对不上!

楼主:
请问怎样恢复出厂呢?谢谢!

网友C:
我之前也是,后换左能讯线后!现能正常通讯!我通讯时要求输入密码的,我乱输入一个后便能将程序调出来左!你用的人机软件是?可能是你软件问题吧!

楼主:
v2.79版本,请问这个屏和s7 200的通讯线怎么做,用的触摸屏哪个口和s7 200通讯,参数设置怎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