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 face gp2300 和电脑传递程序,有以太网接口

楼主(2017-01-03):
如何用pro face gp2300 和电脑传递程序,有以太网接口,知道的说下吧。。。

网友A:
有2种传输方法:
1.用编程COM口,用PROFACE专用下载线下载或上传
2.用网口,设置好相关参数才可以正常上传或下载
下载积分:+6(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有网口,就把IP设置为统一网段
研华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