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7-01-03):
我电脑重装系统之后三菱编程软件8.86怎么安装不了,别的可以安装,就是三菱的不行,为什么

网友A:
現在要清楚你裝的是什麼版本的系統。一般來說8.86隻能裝32位系統。

网友B:
先安装系统环境

网友C:
我是W10,64位的,也是没办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要清楚你裝的是什麼版本的系統。一般來說8.86隻能裝32位系統。
我的是XP32位的呀,以前能装,现在重装系统点通用环境没有反应,欧姆龙,信捷的编程软件都可以安装,就是三菱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