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X Works2对于word元件注释问题?

楼主(2017-01-03):
目前使用FX3U
我在程式裡頭透过cclinlk通讯把一些状态丢在D100里面。
例如
D100.0为设备运转状态
D100.1为设备压力警报状态
D100.2为设备超温警報狀態
D101为当前温度值
可是当我想为D100.0、D100.1、D100.2设定不同注解,实际上却是无法。感觉不管对哪个设定注解,他都是显示在D100这个元件的注解。
原本想说可以透过通讯直接丢值到K4M100即可对各个M接点注释,但是卡在我的HMI不能显示K4M100这样的元件。
所以只能把值丢在D元件里
因此想请问各位前辈,不知这个注释问题有无解?

网友A:
D100.0 怎么输入进去的

网友B:
这个型号的PLC不支持这样的注释,就是Q02H的都不支持,记得要Q04的才开始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PLC不支持这样的注释,就是Q02H的都不支持,记得要Q04的才开始支持的,。
赞,没用过Q04的

网友D:
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