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主轴速度跟踪 问题

楼主(2017-01-03):
请教大家,主轴上装有高速齿轮开关 齿轮有175个齿 ,通过SPD指令检测主轴转速,根据主轴转速控制伺服自动跟踪,现在实现功能是没问题,主要出现在启动或停止的时候,主轴已经停止了,但是伺服还会向前运行一段距离才能停止,主轴启动的时候,伺服运行会有延迟,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代替?谢谢,要是再没有解决办法就改用10pg手轮了,一下是程序

网友A:
是不是电机频率过大

网友B(2017-05-23):
停止了,但是伺服还会向前运行一段距离才能停止是伺服停止减速时间太长。主轴启动的时候,伺服运行会有延迟是伺服加速时间太长、把驱动器这两个加减速时间调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