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盘检测螺丝机

楼主(2017-01-03):
1,螺丝的检测,1种料号
2,速度要求,500pcs/min以上
3,1上料工位。。2,来料感应工位。3,检测工位1。4,检测工位2。5,检测工位3。6,检测工位4 7,排出NG工位.8,排出OK工位
4。玻璃转盘匀速用步进电机带着旋转
求,一个程序样例,或思路,机器运行的时候转盘是要匀速转的,不能停顿

网友A:
你是电气设计还是机械设计?你上面说的机械设计根本达不到要求,你先确认机械设计能完成要求不?他机械能达到电气控制都是小问题,你这控制的工位最多久8工位。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带盘子跑会有问题

楼主:
机械上面能实现 上料工位是震动盘,玻璃圆盘是一直转的

网友B:
马达带分割器 分割器带圆盘是不

网友C:
重點不在程式
而在檢測設備
參考一下
http://www.minjui.com/new.htm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