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7-01-03):
三菱Q系列Q02UCPU和三菱触摸屏一连接就把CPU及其他模块烧掉了,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曾经见过一次。
CPU,电源,模块全坏了。
把基板拆开后,露出基板背后的电路,发现每个插槽背后都有电伤过的痕迹。说明有强电流从某处流入,再通过所有模块串到外面,导致了这种现象。
这种三菱官方解释为有异常电流进入,并且接地不良。不在保修范围内。
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现在都不敢乱试,家我QQ945692154,求指教

网友B:
我喜欢楼上头像的那只大公鸡,好雄壮的样子。。。

网友C:
大公鸡,去云贵地区挖墓一定要带
PS:买套新的让卖三菱的人来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公鸡,去云贵地区挖墓一定要带
《鬼吹灯》《盗墓笔记》 里是带鹅

网友D:
明明是黑驴蹄子 糯米

网友E:
接错线了吧。高手给普级—下,黑驴蹄子和糯米为啥那么管用

网友E:
带个电棒行不?

网友F:
应该是接线有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