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6轴伺服, 简单点位控制。
除去伺服所需要的输入输出点。
外加90点输入,90点输出,
伺服我选的三菱JE-A的,关键还是价格,这个不变。

这样总共大约130输入, 120输出。
初步我想用XH的, 松下的技术说扩展太多;
他们推荐用FP7的 ,
大家伙可以推荐一下选型吗,  要经济才好,也可以不选松下,不要国产的。

网友A:
FPXH应该说还是可以,IO扩展多一点。FP7成本应该贵些,对比下价格,看谁更合适就好了。

网友B:
价格太敏感,不是高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太敏感,不是高技术

就是普通的。

网友C:
引用楼主flyfeky于2017-01-03 17:41发表的 关于松下PLC的控制选型,请不吝进来帮我一下~ :
6轴伺服, 简单点位控制。
除去伺服所需要的输入输出点。
外加90点输入,90点输出,
伺服我选的三菱JE-A的,关键还是价格,这个不变。

真是没搞懂,既然PLC可以有的选择,那么伺服为啥不选一家的呢?

一家的控制起来应该是最方便的吧?

国外人家成套输出的设备尽量都是一个品牌。
国内的设备商们,配件杂的不得了。维护起来相当麻烦。给人的感觉就是山寨感浓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没搞懂,既然PLC可以有的选择,那么伺服为啥不选一家的呢?

一直用三菱的,plc也是,这次迫不得已,降价格呗。小公司的设备,别见笑。

网友D:
可以用XH的,FP7货期不怎么好,需要松下产品记得联系我
  • 下载积分:+1(flyfeky) 多谢

网友E:
    FPXH-c60t 60点六轴,还有比这个性价比高的吗,没了,除了国产。
    也可以用两个fx3u连起来用。

网友F:
    松下XH肯定可以呀!可以扩展7个扩展 。 输入24*7 输出16*7  。本体还有6轴 共60点

网友G:
    要我的话两个FX3U-128MT,再加一个输入扩展,一个输出扩展,两个FX3U-485-BD通讯模块,以论坛大大这里的价格算,八千多点,这么多个输入输出,也差不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我的话两个FX3U-128MT,再加一个输入扩展,一个输出扩展,两个FX3U-485-BD通讯模块,以论坛大大这里的价格算,八千多点,这么多个输入输出,也差不多这样了

    几个轴不在一个PLC里,数据有互锁。 以前也这样干过。多谢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下XH肯定可以呀!可以扩展7个扩展 。 输入24*7 输出16*7  。本体还有6轴 共60点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XH-c60t 60点六轴,还有比这个性价比高的吗,没了,除了国产。
也可以用两个fx3u连起来用。

多谢 指导,以后就不一一谢了。 谢谢师傅们热心解答。

我就用XH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几个轴不在一个PLC里,数据有互锁。 以前也这样干过。多谢提供参考。

不存在这个问题吧,从站PLC的数据完全可以由主站给呀,从站PLC只是相当于主站PLC的输入输和脉冲输出点的扩展,实际上我感觉他们都算一个整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存在这个问题吧,从站PLC的数据完全可以由主站给呀,从站PLC只是相当于主站PLC的输入输和脉冲输出点的扩展,实际上我感觉他们都算一个整体呀。

数据要相互给,还是本地方便。

楼主(2017-05-11):
已经做好了,把程序传上来;

第二版,以前的有点问题。
附件: 新建文件夹.zip (2362 K) 下载次数:32
  • 下载积分:+2(li051005) 感谢分享!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网友H:
    前2年用FP0的做过控制30几个轴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

网友I:
    直接上三菱Q。你要先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

网友E:
    赞一下楼主,有始有终。

网友J:
    真是这个道理
引用 网友B:
    价格太敏感,不是高技术
    QQ:569456723

网友K:
    两个欧姆龙CP1H,然后扩展,价格应该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是这个道理

    技术高低差不多,还真把plc当技术。

网友L:
    引用楼主flyfeky于2017-01-03 17:41发表的 关于松下PLC的控制选型,请不吝进来帮我一下~ :
    6轴伺服, 简单点位控制。
    除去伺服所需要的输入输出点。
    外加90点输入,90点输出,
    伺服我选的三菱JE-A的,关键还是价格,这个不变。

    轴多的话尽量做在一个PLC里面,方便调试和控制。FPXHC60T是最好的选择。
    若不考虑成本可以使用中型机,比如欧姆龙CJ2M......

网友M:
    考虑用安川的MP控制器,性价比最高。
    本体就有通讯和运动控制到16个轴,外接2个远程IO站就可以了,128点进128点出。
    daiz@yaskawa.com.cn

网友E:
价格呢肯定是FPXH配起来低,功能肯定是MP厉害,MP毕竟是运动控制器,这个是不是不能哟娜脉冲型的伺服只能用安川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