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3):
GS2110-WTBD人机界面无法与电脑通讯,大家有没有办法呀。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这个窗口上已经讲清楚了。

主要就三种情况:

1,电脑上没有安装好触摸屏的USB驱动,或者在软件上没有设置成USB通讯

2,线坏了

3,屏坏了
  • 下载积分:+1(liguanhui)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我的触摸屏软件安装在E盘,以前用GT1000的时候都是可以有E盘找到驱动程序的,这回没想到的是GS的驱动是安装在C盘下的,我用手动的方式一个一个盘的方式,终于在C盘找到了驱动程序。现在GS2110以经和电脑通信上了,并成功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了。
  • 下载积分:+1(liuaihua99) 有始有终,赞一个!

网友B:
    软件没装齐,GS2单独有一个文件,很多人都误以为安装GT1000就能读,三菱软件也是个奇葩的设计

楼主(2017-02-06):
    软件没有安装错误呢,只是三菱的软件有点令人发疯了吧。以前是软件安装在哪个盘,驱动就在哪个盘下。这个型号的屏要安装一个TOOL包,没想到驱动在C盘下呢。
    附件: TOOL(GS系列屏).rar (1819 K) 下载次数: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