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帮忙看看欧姆龙功能块

楼主(2017-01-03):
没接触过欧姆龙,请问这个功能块输入参数缺失是怎么回事?

网友A:
0.00 不要接到母线上 直接在那个输入参数上按ENTER 输入0.00就行了
下载积分:+5(工控二营长) 非常感谢,抽空试试
学习,努力

网友B(2017-06-10):
用新功能块参数指令 不要连接母线
帮忙看看欧姆龙功能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