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产品如何跟踪实时位置,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7-01-03):
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经过水帘柜工位时,需跟踪喷涂;
产品节距为700-1200(毫米),喷柜宽度3000;
喷柜入口装光电感应产品进入到中心位置启动喷涂;
启动喷涂时喷位已有堆积1-2个产品,如何判断每个产品的位置?
线速是可变化的,有编码器计算速度

网友A:
论坛上有个地方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仔细找找看

网友B:
见过德国ersa回流焊埃莎 的电脑软件有这样类似的监控。就是贴完smt后的板进入回流焊机器之后,进出感应器感应。电脑模拟有一块板显示。当然,很多板时,也会显示在上面。根据流速,如果规定时间内没流出。说明卡板或者掉板了。德国佬做得挺精致的。

网友C:
这论坛上有这个程序。。德国佬做的。。。S7-200。。。以前看过。。。

网友D:
编码器计数算出距离 然后用移位指令

网友E:
以前我发了一个涂装线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F:
以前做过酸蚀刻槽流水线,酸柜里全是酸不能打开看到,有起始,有速度,有时间,就能算出实时状态

网友G:
编码器反馈计算距离,然后进入和出来分别加载和清除位置信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