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485通信协议怎么设置

楼主(2017-01-03):
我想问下RS指令的通信协议如果不正确的话RS指令还能正常发送和接收吗? 我遇到RS指令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请问是协议的问题吗????求大神指点我是用在FX3U上的。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帮你顶,虽然我也不知道。

网友B:
首先发送和接受的地址还有发送数据长度要正确
如果只发送或接受的话 可以吧不需要的那个数据长度设置成K0

楼主:
我上面的语句是 mov H0C82 D8120 然后RS D0 K5 D10 K5 通信起来后 D0数据能传出去 D10收不到传回来的 是不是D8120没对啊??

网友C:
可以在PLC参数里面设定 也可以通讯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