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

楼主(2017-01-04):
刚开始接触信捷XC3PLC,想下载PLC的程序到电脑,读程序时显示程序不存在,回来误操作点击下载用户程序了出现进度条了,完成了,
我才刚打开编程软件里面没有任何程序啊?也没提示我打开程序文件就直接往PLC写程序了吗?后来我看PLC输出没有了,设备也运转不了了,卧槽,这样就把原程序搞没了!怎么办?请教高手!

网友A:
保密下载了 没办法了 别折腾了

网友A:
操操操 看错了 你是把空程序下进去了

网友B:
从新做程序吧,把原来的程序写进去。

网友C:
也真是够倒霉的,不过这点要引起厂家的重视,避免勿操作。

网友D:
要么找厂家,要么自己根据工艺自己做。没别的办法?

网友E:
估计楼主没弄清上载和下载的区别,一下载,把个空程序传到PLC里了。

网友F:
再写一遍 然后下载

网友G:
我上次跟你一样,一下把程序搞没了,最后有找厂家把源程序输进去才行

楼主:
大意了,三菱的就不会这样!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跟你一样,一下把程序搞没了,最后有找厂家把源程序输进去才行

网友H:
恭喜你,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I:
呵呵,长知识了。。。

网友J:
这好像是信捷的独创。现在公司刚上市。估计模仿得还不错。听别人说。信捷的plc。只允许从电脑下载到plc。不允许从plc上传到电脑。没用过,也没见过真面目。要是别人想克隆你的程序。连线的时候。在线监控时,慢慢截图。还是可以搞定的。只是费时间。估计楼主真的是把空程序灌进plc里了。

楼主:
高手
引用 网友J:
这好像是信捷的独创。现在公司刚上市。估计模仿得还不错。听别人说。信捷的plc。只允许从电脑下载到plc。不允许从plc上传到电脑。没用过,也没见过真面目。要是别人想克隆你的程序。连线的时候。在线监控时,慢慢截图。还是可以搞定的。只是费时间。估计楼主真的是把空程序灌进plc里了。

网友K:
应该引起重视,这个错误我也犯过,没有提示直接完成,信捷软件做的真简化

网友L:
楼主的做法给大家提了个醒,让新手们多多注意!

网友M(2017-02-07):
重新搞程序写进去吧

网友N:
恭喜你,又学到知识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O:
源程序是保密下载的。所以你上载程序时提示没有程序。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这好像是信捷的独创。现在公司刚上市。估计模仿得还不错。听别人说。信捷的plc。只允许从电脑下载到plc。不允许从plc上传到电脑。没用过,也没见过真面目。要是别人想克隆你的程序。连线的时候。在线监控时,慢慢截图。还是可以搞定的。只是费时间。估计楼主真的是把空程序灌进plc里了。

不要听别人说,
信捷PLC完全可以上传程序。它的软件功能和三菱没什么大的差别。

网友Q(2017-03-27):
没用过新接的PLC,用过信捷的屏。学习了

网友R:
找厂家再买一个PLC让他们灌好程序就好了,就说那个PLC程序丢失了。

Q354817521  v:w53577960
爱家爱china

网友S:
读不到程序那是因为保密下载 你误点下载把空程序下载进去了

网友T:
不奇怪,我以前也干过这样的蠢事,去上载三菱PLC的程序,结果误操作,成了下载,结果程序没了
还好,我是设备改造,不急,后来找到个程序也没高兴用,直接自己编了个程序

网友U:
又学习了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