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還是老問題:
壓力傳感器放大器有三條線:
1.電源24V,2.信號正,3.共地。
FX2N-2AD有兩個通道,每個通道3個接線端:
1.VI1,2.II1,3.COM1.
我原先接法是:
1.電源24V——接PLC的24V
2.信號正——接VI1
3.共地——接COM1.
程序用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運行程序時d100的數據會在0-23之間波動,
但我用手拉動壓力傳感器,測量VI1和COM1之間是沒有電壓變化的。

之後我換了接法:
1.電源24V——接PLC的電源24V
2.信號正——接VI1
3.共地——接COM1和PLC的電源COM。
我用手拉動壓力傳感器,測量VI1和COM1之間是有電壓變化,
但運行程序時,d100的數據沒有任何變化,一直是0.

我感覺我之後的接法是對的,但只是短接了PLC電源的COM和FX2N-2AD的COM1.
到底是接線有問題還是程序有問題?
或者是模塊壞了?
請做過類似工程的朋友幫忙。
謝謝!

网友A:
下个2ad说明书看看,你的接线错误

网友B:
后面的接线貌似没错哦   3根线 的话 信号正接vi1  电源正接24v  信号负接com和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接线貌似没错哦   3根线 的话 信号正接vi1  电源正接24v  信号负接com和0v

我用的PLC是FX1N14MT,8進6出。我只用了Y0和Y2驅動步進,X0,X1,X2接三個開關。勝9個點。
我看說明書說是2AD模塊要佔用8個點,是否預留的點數不夠?
請不吝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2ad说明书看看,你的接线错误

能否說的明白一點?具體要怎麼接?
我用的PLC是FX1N14MT,用了三個輸入,兩個輸出。
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LC是FX1N14MT,8進6出。我只用了Y0和Y2驅動步進,X0,X1,X2接三個開關。勝9個點。
我看說明書說是2AD模塊要佔用8個點,是否預留的點數不夠?
請不吝賜教。

接線對了,感覺程序也沒問題,怎麼就沒有數字信號轉換出來?

网友A:
以前用过的:电源24v(一般是红色线) --------------------24v电源
            信号线   (一般黄色线)----------------------把 2ad 端 v+ 和 I+ 短接
            底线                   ----------------------底线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格式要和2ad采集的格式相同,需要程序来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的:电源24v(一般是红色线) --------------------24v电源
            信号线   (一般黄色线)----------------------把 2ad 端 v+ 和 I+ 短接
            底线                   ----------------------底线

壓力傳感器放大器的信號是0-10V的電壓信號,
需要V+和I+短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壓力傳感器放大器的信號是0-10V的電壓信號,
需要V+和I+短接嗎?
短接是电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LC是FX1N14MT,8進6出。我只用了Y0和Y2驅動步進,X0,X1,X2接三個開關。勝9個點。
我看說明書說是2AD模塊要佔用8個點,是否預留的點數不夠?
請不吝賜教。
ad模块和输入输出点数有关系???  表示不懂哦  我觉得你还是耐心点研究或者过几天再试试 说不定灵感来了 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C:
以前用过的:电源24v(一般是红色线) --------------------24v电源
            信号线   (一般黄色线)----------------------把 2ad 端 v+ 和 I+ 短接
            底线                   ----------------------底线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电压信号不用短接2个com口。 电流的才需要。多看看说明书 你的第一次接线是正确的。

网友E(2017-05-05):
你那是電壓檢測還是電流檢測
電壓COM接負信號線接正
電流要用串 COM VI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2017-07-14):
我看西门子的有提供两线三线和四线的接法,我现在也是要用在压力传感器上,我看了是四线,有EX+、EX-。SIG+、SIG-,这要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