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大家好,新年快乐!
请教个问题:如题,SMART200,原有的程序已经加密,怎样清除原有的程序和内存?谢谢,急用

网友A:
查手册,恢复出厂化设置章节,就有说明

网友B:
用4G以上的micro SDHC卡(手机的存储卡),存储卡原有的内容可以保留,必须是FAT32文件系统格式,用读卡器将名为“S7_JOB.S7S”的文件保存到存储卡的根目录。该文件仅包含字符RESET_TO_FACTORY。
断电后将存储卡插入CPU的插槽,上电,复位完成后STOP LED闪烁。断电后拔出存储卡,LED不再闪烁,CPU的内容(包括密码)被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G以上的micro SDHC卡(手机的存储卡),存储卡原有的内容可以保留,必须是FAT32文件系统格式,用读卡器将名为“S7_JOB.S7S”的文件保存到存储卡的根目录。该文件仅包含字符RESET_TO_FACTORY。
断电后将存储卡插入CPU的插槽,上电,复位完成后STOP LED闪烁。断电后拔出存储卡,LED不再闪烁,CPU的内容(包括密码)被清除。

谢谢,已搞定

网友C:
重新升级固件程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