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在工艺要求改变后,常常要改变程序,有时会出现I/O点数不够又不想增加PLC扩展单元,可采用一些方法来减少输入点和输出点。

(一)减少输入点的方法

1.用二极管隔离的分组输入法

控制系统一般具有手动和自动的两种工作方式。由于手动与自动是不同时发生的,可分成两组,并由转换开关SA选择自动(位置2)和手动(位置1)的工作位置,如图7-35所示。这样一个输入点就可当作两个输入点使用。二极管的作用是避免产生寄生电路,保证信号的正确输入。

2.触点合并式输入方法

在生产工艺允许的条件下,将具有相同性质和功能的输入触点串联或并联后再输入PLC输入端,这样使几个输入信号只占用一个输入点。下面,以两地控制程序为例来说明。

设有一台电动机,要求分别在甲、乙两地均可对其进行起、停控制。甲地设停止按钮SB1,起动按钮SB3;乙地设停止按钮SB2,起动按钮SB4。如图7-36a和表7-8所示。

对应的梯形图如图7-36b所示。这样,不管是在甲地或乙地均可对电动机进行起、停控制。而只占用了PLC两个输入点(I0.0、I0.2)。

推而广之,对于多地点控制,只要将n地的停止按钮的常闭触点串联起来,接入PLC的一个输入点;再将n地的起动按钮并联起来,接入PLC的一个输入点。

3.单按钮起、停控制程序

通常起、停控制(例对某电动机的起、停控制)均要设置两个控制按钮作为起动控制和停止控制。现介绍只用一个按钮,通过软件编程,实现起动与停止的控制。

如图7-37所示,I0.0作为起动、停止按钮的地址,第一次按下时Q1.0有输出,第二次按下时Q1.0无输出,第三次按下Q1.0又有输出。图中示出了其工作时序图。

减少输入点的方法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编码输入法等方法,不再一一介绍。

(二)减少输出点的方法

对于两个通断状态完全相同的负载,可将它们并联后共用一个PLC的输出点,如图7-38所示。

两个负载并联共用一个输出点,应注意两个输出负载电流总和不能大于输出端子的负载能力。

由于信号灯负载电流很小,故常用信号灯与被指示的负载并联的方法,这样可少占用PLC一个输出点。

选自《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第2版》吴中俊,黄永红 主编
  • 下载积分:+1(heidelberg5) 真诚感谢!
  • cmp_dgdz1

网友A:
    把手动部分无关紧要的按钮用M做到触摸屏里,就可以减少输入点,PLC输出点一般配置多,不会少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感谢分享!

网友B:
    顶一楼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C:
    老生常谈
    wananjushi

网友D(2017-08-14):
    温故而知新,

网友E:
    现在PLC 便宜的很,纯属自己找麻烦

网友E:
    小型机即使换机 也没多少钱,大型设备都是走网络,直接加个远程IO站就是了

网友F:
    赞同,只是第一条,额外增加那么多元器件,故障率不是高了吗?

网友G:
楼主想法是好的,但也有缺陷地方,就如以上几楼说的

网友H(2017-10-30):
个人感觉起不到什么作用,程序里物理地址无法改变就没有实际意义可言,还不如用巨阵方式做。

网友I:
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