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 CPU 和电脑通讯

楼主(2017-01-04):
我的电脑连接Q03UDE时,只能通过以太网端口直接连接,不能通过集线器连接,但是可以搜索到CPU的IP地址,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USB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A:
都要接到LAN口上 不要接WAN口哦
小侯

网友B:
透過集線器連接
那你IP有設定正確嗎
不只是PLC IP,PC端IP也要設定
假設你PLC IP是設定192.168.0.1
電腦IP是10.21.0.10
這樣是連不到的
一般電腦IP除非你有設定,很多人都是由IP分享器去自動分配

楼主:
我的电脑IP,CPU的IP设置都是对的,通过电脑Ping CPU的IP是可以的。

网友C:
先看看ping的通不?有没有参数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