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07显示问题

楼主(2017-01-04):
GS2107在做浮点数显示时,当数据比较大时,显示会往回退。比如PLC做脉冲X系数浮点数运算,触摸屏显示实数,数据类型也是实数,当数据显示到4位或5位数时,打个比方48765.3,这时百位数的7会往回跳一下(到6),数据越大这种现象越明显,百位以上高位都有可能有往回跳现象。打三菱售后说没碰到过这种现象。不知道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1,数据格式选实数
2,数据类型不选实数
3,勾选小数位数自动调整

网友B(2017-03-24):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没有插入SD卡的原因。

网友C(2017-06-24):
GS如何与Q03UDE的通过路由器以太网plc关联监控?works2需要进行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