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控制器一直是有报错,E6D,错误码解释为Drive-source cutoff relay error.

楼主:
错误解释:The drive-source cutoff relay may have melted.
This error occurs on QX type controllers. When turning on the power, turn on the
control power first, confirm that the SDN contacts are closed, and then turn on the
drive power. (This error will occur if the control power and drive power are turned on
simultaneously.)
我是先开的控制器电源,再接通伺服驱动电源,还是出现这个

网友A:
驱动源切断继电器可能已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