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三菱光纤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1-04):
先谢谢一直默默帮助新人的老工程师们!!
我想请问一下我用QD77MS定位模块和MR-J4-40B用SSCNET通讯,这个就一根线,很简单,那我CN3接口需要接线吗,什么都不接空在那还是需要接几根线,定位模块上的两个40P的线呢,是不需要管了还是正常接I/O,第一次用,谢谢指导了。

网友A:
你用的是通讯型的伺服控制器,所以不用额外接线,只需要通过SSCNET通讯即可,用MR configurator2设置参数,程序写入即可

楼主:
谢谢指导,通讯型的那程序里需要额外写什么吗,和普通的一样直接DMOV D1510 U2\G2006这样把几个缓存地址写对就可以了吗。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通讯型的伺服控制器,所以不用额外接线,只需要通过SSCNET通讯即可,用MR configurator2设置参数,程序写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