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4):
各位老司机好,
三菱 Q03UDECPU + QJ71PB92V+ 奇士乐电缸。电缸接口模块maXYmos NC (Type:5847A)  。通过Profibus DP通讯,请教各位该如何设置,通讯程序要怎么写啊? 第一次做没经验。求指导。

网友A:
主要是在DP软件上设置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在DP软件上设置

网友B:
好奇怪的配置,用DP你就用siemens啊,1200,1500,300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配置,用DP你就用siemens啊,1200,1500,300的都可以

客户指定的品牌,电缸是客户自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