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运动控制

楼主(2017-01-04):
本人近来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用s7 200中的pls进行伺服控制时需要读取当前的位置。不知哪位大神可以解答。。。。

网友A:
可以利用编码器发聩过来的脉冲数来判断电机旋转多少圈,并与脉冲当量进行换算能得出具体的位置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B:
这个功能并不是所有伺服都有的肝功能

网友C(2022-09-21):
建议不要用200 和 200SMART 做伺服控制 用任何垃圾的日系都会强于 200和200smart
PLS 无法关联内部寄数器 要么外挂高速计数器(差分转集电极) 要么用运动向导 都是垃圾 强烈建议别用 200或者200smart做伺服
一定要的话 走PN上111报文 撸2个伺服 虽然也是垃圾 凑合用吧
下载积分:+1(爱在西元前)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