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如下这条三菱指令怎么转成西门子S7-1200的指令啊

网友A:
所谓的一种PLC程序转换成另一种PLC程序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熟悉两种PLC 的指令功能 ,如果一个人熟悉一种PLC 指令,则需要俩个人完成:就像你上门指出的三菱程序指令,好久没做三菱了 指令都忘记的差不多了
  • 下载积分:+3(lcl0904) 热心助人!
  • 永远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一种PLC程序转换成另一种PLC程序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熟悉两种PLC 的指令功能 ,如果一个人熟悉一种PLC 指令,则需要俩个人完成:就像你上门指出的三菱程序指令,好久没做三菱了 指令都忘记的差不多了

    三菱这条指令的意思是:若Z0等于0的话,把16位寄存器D2300的值赋值给D9000;  D2301的值赋值给D9001;D2302的值赋值给D9002;D2303的值赋值给D9003;D2304的值赋值给D9004;

    若Z0等于100的话(即这个Z代表变址),把16位寄存器D2300的值赋值给D9100;  D2301的值赋值给D9101;D2302的值赋值给D9102;D2303的值赋值给D9103;D2304的值赋值给D9104;

    放入西门子S7-1200的话,需要实现的功能也是一样:把16位寄存器MW2300的值赋值给MW9000;  MW2301的值赋值给MW9001;MW2302的值赋值给MW9002;MW2303的值赋值给MW9003;MW2304的值赋值给MW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