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各位师傅好,最近在做个项目,有个问题想不到解决方案,希望会的师傅解答下
1.三菱FX3UC PLC+富士触摸屏
2.是这样的,有报警1、报警2到报警20总共20个报警,它们的触发点分别是M801、M802到M820,现在想用5个内存D100到D104来存储她们的其中随机的5种代码。
比如是这样在某个时间段,报警1触发,MOVE 数字801到D100,报警3触发,MOVE数字803到D102,总报警数不会超过5个,超过5个报警数也是存储前5个代码。
现在就是报警是随机的(只是存储前5个报警,因为不会超过5个报警同时发生),不知道是报警1、还是报警20、报警19触发----,
只想把当前触发的的第一个报警代码写入D100,第二个报警代码写入D101,第三个报警代码写入D102,第四个报警代码写入D103,第五个报警代码写入D104。
看了编程手册,有个先入先出的指令,但是看不明白,希望有解决方案的帮忙提供下,多谢。

网友A:
Bmov指令  可以实现

网友B:
我是新手,我说说我的看法,MOVE前 先做比较  D100没有数据前是等于0的  不等于0 证明已经有数据了,也就是已经有报警了,新手说错了 多多包涵

网友C:
你这里移进去的数字都不相同,怎么会区分不开?
yanzhi2008

网友D:
触摸屏报警历史记录本身就有这样功能,要用PLC程序来写,可能参照信号报警器,

网友E:
用V或Z变址就可以了,又不难

网友F:
移位指令 就搞定了  你的问题只是   报警 记录下来以后 报警取消之后   后面的报警往前移一位的问题

网友F:
就怕你取消的不是第一个报警  而是第三个报警 或者其他位置的报警

网友G:
20个报警用D100,D101就够了
一个D就可以储存16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