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0CPU程序写入标准ROM
承接、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

楼主(2017-01-05):
各位大神:我现在用L02的CPU,用Works2编程软件,一般我都是写入到程序驱动器的,但是这次的程序太大,容量不够。所以想写入到标准ROM中,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设置参数。现在直接下载到标准ROM里CPU不运行,有经验的大神请给予解答,谢谢!急急急……

网友A:
看参数里面的设置,程序的位置
L20CPU程序写入标准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