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3轴连动控制的直线插补功能

楼主(2017-01-05):
紧急求助!哪种PLC可以3轴连动控制的直线插补功能?

网友A:
好多品牌有的
比如 永宏 ,汇川等 空间直线插补
还有运动控制卡,控制器都具有空间直线,圆弧,螺旋等插补功能

楼主:
汇川的好像没有空间直线插补指令?

网友B:
NC-413模块
永无止境 !@#$%^&*

楼主:
哦!我还以为H3U CPU里面就自带的空间自线插补。

网友C:
三菱的qd75或者欧姆龙的NC433均可,其他国产杂牌不好说,控制高精不敢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