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M420变频器用于水泵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7-01-05):
各位前辈,现在遇见一个问题:公司有台M420变频器用于驱动水泵(水泵电机4.0kw 变频与电机匹配),最近变频器经常出现“F0001”故障,有时断电可以恢复,有时必须停电一段时间才会恢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换新的变频好了,旧变频送外维修后使用不到2天又出现相同故障)?另外水泵电机在变频停止后由于水流倒流,水泵电机是会反转的,不知道这个反向电压会对变频造成伤害吗?谢谢!

网友A:
西门子MM系列变频器,出现F001过流报警 如果外部确认没有过电流或者接地等主回路故障,那就是变频器内部检测电路故障了,送修了,也用不长。我也碰到过,不过风机水泵类应该使用MM430专用变频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故障与水泵电机停止时产生的电压有关系吗?(变频没有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B:
有关系,停机时如果你电机反转,再生电流对变频肯定有影响,干嘛不在水管哪里加止回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