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05):
使用cad的时候,突然屏幕就变成图里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鼠标可以动的,显卡的程序也更新过了。系统重新做的,原来的老系统没这个现象

网友A:
显卡驱动还原,试试~~~~~~

网友B:
CAD与英伟达的显卡驱动冲突,用CAD2016经常出现显卡驱动程序异常.捣个显卡驱动或换个CAD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