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楼主(2017-01-05):
三菱Q系列cpu和其他模块一起烧坏,第一次是和触摸屏一相连就烧,第二次是模块一插上外部电源就烧坏,求解,本人QQ945692154

网友A:
有烧毁的图片吗
简单的描述,无法进行判断

QQ:1121930977

网友B:
损失惨重。

网友C:
看你的接线吧所有的东西出厂前都加电测试过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估计供电有问题。应该不是内部短路,估计是外部供电或者输出驱动部件短路造成。

网友E:
电路设计问题或者接线等。从这些下手检查。